富士康的板子维修

楼主(2011-11-27):
昨天同行送修两块板子 感觉富士康的这个板子比较有意义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插上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呵呵 缺少供电 找好友要了图纸 富士康a6vmx 测量供电一圈后发现q37mos管没电压输出 控制级没电压 d 级3.3v s级无电压 查找控制级vldt—drv 是由这个芯片产生 这个芯片类似于V星专用芯片 但是找不到代换的 测量其他控制mos管的电压都以正常产生  看着这个+1.2vht和mos管 想想直接去掉mos管从其他地方找个1.2v直接引入mos管s级 查找图纸还真找到了 +1.2vsb  于是直接去掉Q37 将+1.2vsb连线引入 插上诊断卡 复位灯一闪即灭 终于出现c1了  插上内存还是c1 测量内存的条件 供电 基准 smbata smbclk都正常 测到vddspd时没电压 对地打值无穷大 直接将橙色先3.3v连线引入 终于出现logo画面了 另附上图纸

网友(点评):
这种该法,加大了待机电流,电源要特别的好,能稳定的用就好

网友(点评):
直接把那1.2V的管子换掉就好的,不需要改什么电路。

网友(点评):
我感觉不妥,怕1.2vsb的电流达不到板子需求,还不如这样改:切断q37 g极的vldt_drv 控制信号,直接飞线到q31的g极,等于是借了个控制信号,输出电流不影响

网友:
lz的方法很特别啊。经验学习了!!电路图也下载了

网友:
思路正确,直接接个1.2V

网友:
楼主引入这个1.2负载能力弱,可能用不长久。

网友:
时序都变了,不知会不会产生其他问题。

网友:
CPU供电没出你就出直接出HT总线 现在不是电源负载有没问题 是你的总线有没问题。你的图也不全 我想看你板子跑码上电的图 这样才有说服力。

网友:
这样会反修的,还是找不个好一点

网友:
最近好多富士康的主板 带专用的芯片那种 好难修啊 不稳定  有那个知道这样的专用芯片条件

网友:
楼主信号认识真厉害啊

网友:
我感觉不妥,怕1.2vsb的电流达不到板子需求,还不如这样改:切断q37 g极的vldt_drv 控制信号,直接飞线到q31的g极,等于是借了个控制信号,输出电流不影响,省得换芯片了,何况这芯片也不好找...

网友:
这样也可取

网友:
学习了,经常逛逛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没错,还不如把那个管直接拿掉,1.2直接供电呢!不要从1.2Vsb走!电流吃不消!

网友:
估计用不了多久哦,那样管子的功率太大了,发热量是大

网友:
厂家都不是傻子,如果可以直接接的话还需要那么多的元器件吗??呵呵

网友:
i不可以下载,帮你顶,学习了

网友:
这样改不知能不能用1天,怀疑。

网友:
学习 了,也是一个好办法,就是不知道耐不耐用

网友:
管子不胜给控制  让他自己出

网友:
楼主啊,返修的时候再回来通知一下大伙,看这样改能抗多久,到时大家心里也有个底看能不能有推广价值

网友:
对呀,,,楼主如果因为这个问题返修时一定要说一声啊,,,如果超过半年不返修,兄弟以后也要用这种方法啦,,

网友:
同意楼上的功耗 、时序。。

网友:
今天遇到的是不开机,估计也是那哥mos芯片坏了,想找个换换但找不到一样的

网友:
太复杂了。。有点看不懂了 呵呵

网友: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宏达手机电脑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改了那个电压过去还是跑DO 56 这个已经是第二块这样的板了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等于去保护了,下次坏就坏更多,能修好就是牛,支持一下

网友:
你的根本原因应该不在这个mos管吧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5297&reltid=475247&pre_pos=1  这哥们的56都显示了

网友:
这个板子目前客户还没返修给我 也许是还没卖出去的原因吧 ! 个人感觉这个1.2vsb负载能力差 带1.2v是代不动的   1.2vsb只是适合待机用 到了上电后应该就带不动了 只是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大家慎用!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技术可以

网友:
学习了。要经常逛逛才行

网友:
思路正确,直接接个1.2V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524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