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修显卡时测量电压是否正常插到主板卡槽测量的还是有专用的卡槽?

楼主(2011-11-27):
各位修显卡时测量电压是否正常插到主板卡槽测量的还是有专用的卡槽?

网友:
自制显卡维修供电卡槽

网友(点评):
如何自制,有没有教程啊

网友:
测显卡电压多在场管、电感和1117等上测。有时还得测芯片相关脚位。

网友:
有专用的测显卡电压的插槽?反正我是插在主板上测试的!

网友(点评):
有的好像是自己做的。但偶菜鸟不会

网友:
直接插上主板

网友:
我看到有高手自制的,很好用,好像是用SATA接口改装的吧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