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1一键还原支持win7系统么?

楼主(2011-11-27):
求高人指教啊

网友:
好像不怎么支持啊

网友:
支持的!!!有好几种模式的  !!有时候你装WINXP也会失败的 那就要换其他模式了!

网友:
上百度找 有WIN7版本的

网友:
上百度搜一下

网友:
支持.我觉得只要WIN没有使用100M分区就行吧.因为有时候装系统的时候会产生一个100M的小分区.里面装的引导用的东西.

网友:
网上一搜大把的一键还原工具!LZ你累不...

网友:
win7系统稳定不需要yjhy

网友:
百度是最好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