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池旁边的三针跳线,正常应当有多大电压呢。。。。

楼主(2011-11-27):
现在我这主板存不住时间了,电池是正常3V的。但这电池旁边的三针跳线,12,23一点电压也没有。开机后测还是没有电压。

网友:
典型CMOS电路故障,测量跳线到南桥之间电阻,电容,电池座到跳线之间的线路。最常见还是电池座松动,把座子底下的铁片撬起高些,会有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网友:
你试不上电源,看晶振有没有电压,如果有就正常。我手上的MS-6577也这样!

网友:
谢谢两位的指指教

网友:
3.3V 电啊

网友:
一般来讲,电池正极,也就是装上电池能看到的铁片,通过一个电阻(就在电池旁边)连到一个三角的二极管上(二角的哪边中的一个角),单角的哪边接三针插座的第一针,第二针也就是中间的针接南桥,第三针接地,所以第一针上电压接近3V,如果没有就要跑线路了。。。。。。

网友:
看来还有很多主板维修高手。。。

网友:
电池电压3V

网友:
现在在用的这台就是每周用一次,每次重调时间的机子。

网友:
可能是3.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