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L400 怪问题

楼主(2011-11-27):
     前天收到一台SL400的机器,屏轴断掉的!第一次开机是OK的……换完屏轴后,麻烦来了!首先是报警一长两短,是显卡问题,没错!没办法了啊,就加焊显卡呗……显卡加焊后,问题有来了,继续报警!两短……以为是内存问题!处理啊……什么清洁内存,内存槽,换内存……可是问题依旧!报警两短………………
    给位大侠,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谢谢指教……

网友:
机器   没有  安装好,重新安装。

网友A:
2短 奇偶校检错误,第一个64KB内存芯片出现奇偶校检故障,换内存试试

网友:
  换个屏轴竟然换出来这种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短 奇偶校检错误,第一个64KB内存芯片出现奇偶校检故障,换内存试试

谢谢!内存已经换过了哦!故障一样的

网友:
光板点一样的报警哦

网友:
板子已经好了!最终答案是:显卡问题!换显卡OK

网友:
那机器的显卡是不怎么爱出问题的,而且是灌胶的,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