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z61t 不插电池充电灯闪

楼主(2011-11-27):
IBM z61t 插上适配器不插电池充电灯黄灯一闪一闪的   现在用适配器 或电池都能开机  显示后10秒左右自动关机  充电灯闪应该是提示电池电量低   用适配器开机也会提示电池电量低啊?   高手给指点一下  谢谢    应重点查什么信号啊     电池充电管理芯片max8765 换过了      h8没有芯片

网友:
   没有检测到DC-IN输入信号,看看图纸此信号如何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