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坏了怎么测。还有开关电源变压器

楼主(2011-11-27):
整流桥坏了怎么测。还有开关电源变压器。急等,俺是新手。

网友:
整流桥就是四个二极管组成的,你只要看一下图纸就知道怎么测了,按二极管的测量方法。。变压器这个单纯的不好测,里面都是烧组,按电感的测量方法。。

网友:
桥堆就是四个二极管组成的,你按二极管的测量方法测就行了,至于变压器一般不会坏,测绕组是否开路,不同绕组是否短路就行了

网友:
一方有阻值就400多,另一方就无穷大,照楼上说测没错

网友:
整流桥的4个脚任意2个脚的电阻为0既为损坏,开关变压器我还没碰见过坏得

网友:
整流桥是由4个大功率的二极管首尾相连组成的,只要任意两引脚都不为0,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
整流桥的两个交流输入端为无穷大的,一般都是中间两个脚,标有~的标志的两个脚。还有两只脚分别是标着“_”的负输出和标着“+”的正输出,用万用表,照着上面这个图测量,!

网友:
其实这个是最基本的知道来的,实在是不怎么想拿出来说,但是有人问就说说吧~!希望你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