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5 INTEL 不显黑屏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1-11-27):
来分享一下最近修的一台DELL 1525 吧.

接到机器,上电0.8 不显.换内存刷内存槽,没行.
示波器测了测南桥晶振,正常.哎,最近忙,蒙一下吧,先做南桥.
从料板换上拆一个,植株换之. 涛声依旧.

看来只好老老事实测了
测了下各大电压,正常.测下了北桥电容,感觉正常.没事也不想做桥先.
既然这样,0.8没跳变,内存吧可能.放上ddr2 内存的假负载.
地址线全正常,电压,VRF,都正常.
测到dm1的sa1发现阻值900多,不可能这么大啊.
找下图纸,sa1是接着一个10k的r38,测了下r38两端,发现都跟线路没断线,
点了下机器,发现左边3.3,右边啥都没.

嘿嘿,看来问题找到了,欧姆档测r38,差不多无限大了.随便找块板换个10k上去.
点机,亮了.

收工!呵呵,发此贴是因为看到论坛很多兄弟都困扰在这个问题,我也搜索过,
有人说北桥南桥,bios什么都有,大部分还是没有解决.
个人认为这个可能是通病,因为r38就下键盘受力点的底下.
就分享下吧

大家觉得ok就给点点分吧,最近图纸都下不了了

确实没分了

网友:
测到dm1的sa1,这个SA1是什么信号呀,能不能详说一下,楼主。。

网友:
谢谢分享,如果能够上个主板截图和图纸就更加完美了。对了,sa1是什么啊?

网友:
具体是什么信号不大清查,查过资料无果.
不过一般维修来说,经验来说.sa0 sa1 在dm2 都是接地,应该是0.
在dm1 是sa1 通过10k 接3.3,sa0还是接地
图纸是传不了,不知为何

网友:
那也就是说R38这个电阻是让键盘压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