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1的改良显卡,温度刚开机就68度,不得正常吧

楼主(2011-11-27):
一个芯片就300多,,,,2011年的白胶,

这个温度是不是很高了?

网友:
嗯 偏高了点

网友:
这芯片温度都偏高  只要散热做好了的就没问题

网友:
那肯定是非常高了,是不是散热没有做好啊

网友:
温度太明显了,高!!高!高!

网友:
确实有点高
温度在50度左右偏好

网友:
温度是浮云,不返修才是硬道理

网友:
不同的机型 散热做的不一样 显示出来的温度可能会不一样,建议焊的时候用无铅锡球,加散热铜片

网友:
60度以下可能正常一点,

网友:
可以跑一下3D试一下,这个温度感觉是有一些高

网友:
跑一下3d  是骡子是 马  就能看出来了啊

网友:
加些散热铜片。。这样可能会比较好

网友:
要么是没装好,刚开机就68,也太离谱了。

网友:
钢管没问题的话,芯片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