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6321A 和RT9214 代换

楼主(2011-11-27):
昨天接了片 映泰770的主板 开机高复位,测量核心电压正常,无北桥供电。北桥供电MOS管 G极无电压 ,跑线到FP6321. 6321无输出。 手头无6321芯片。6321和9214的功能一样。直接拆了9214代换 OK

网友:
6321和9214一样吗?谢谢分享

网友(2014-03-25):
FP6321A貌似有点少见啊。。以前碰见过一次,但是不知道RT9214能替换,于是就没下文了。。。又增加一份战斗力,多谢楼主

网友:
今天遇到一块映泰的板子,我是用FP6326代换FP6321A换好的

网友:
引脚定义一样即可以换嘛。

网友:
试试看就知道行不信不了

网友(2014-11-13):
这个芯片多的很啊 映泰主板上多着呢。。。。

网友(2016-04-07):
我也修好一片,我的是供电偏低

网友:
刚拿到一块这样的 感谢楼主

网友:
我刚用了FP6321 不带A的也可以

网友:
RT9214能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