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忘记开机密码怎么办?

楼主(2011-11-27):
电脑忘记开机密码怎么办?

网友A:
扣电池放电啊

网友(点评):
别误导新人,他说的是系统密码。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个和楼主的不同

网友:
把密码破了

网友:
用系统光盘可以把密码破掉。

网友:
进安全模式,不行就放bios电池,还不行就只能做系统 了

网友:
破密码咧,随便买张光碟都有的

网友:
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开机密码是指主板密码,还是登录系统的密码?台式机的主板密码可以放点解决,笔记本就不行了,系统密码找个XP3可以解,WIN7用软件可解

网友:
系统盘里有密码破解工具,不行的话就重做系统吧

网友:
如果是主板密码,  刷BIOS解决,   如果是系统密码, 装系统、破密码都行。

网友:
你找修电脑的帮你破解,

网友:
买个系统盘去·那里面有密码破解的

网友:
学习

376057772 -4 严禁灌水

网友:
我前几天还帮别人删除开机密码的,
开始那人是在我这装系统的,然后回去了,一会又回来了,说密码设置了然后老密码错误。
然后我就用我U盘引导,直接删除了管理员帐户密码。
重启后直接进去桌面。
我用的是电脑店U盘启动

网友:
进PE了   那用这麽麻烦

网友:
XP的话直接破解掉吧
百度一下  你就知道

网友:
拿张维护的光盘里面有系统登录密码破解,具体操作很简单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进PE破了就可也了

网友:
用系统光盘可以把密码破掉

网友:
用系统盘清掉密码很简单的,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论坛里的很多人是修电脑的吗
忘记系统密码拔bios电池有用嘛,很多ibm等老机器拔了bios电池开机就会要求输密码等等

网友:
学些看下,谢谢

网友:
需要这样的说明和方法

网友:
. 怎么用系统破( ⊙o⊙ )哇  .求教教

网友:
其实楼主自己肯定知道,呵呵

网友:
撞墙可以解掉

网友:
买张带破解的光盘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你的用词

那你是什么?开机密码能抠电池解决。难道你都是这么解决的吗?好你是大哥,我叫你一声师父,你告诉我抠电池是怎么解决开机密码的?

网友:
清BIOS听过吗
不要觉的自己是高手

网友:
现在的系统盘几乎都有清除密码的功能,取下主板电池清空BIOS的密码设置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扣电池放电啊

不好意思我说的是系统

网友:
现在的系统盘都自带WINDOWS密码破解

网友:
花5快钱买张盘子破密码

网友:
不是吧 跟扣电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看什么系统啦!

网友:
用PE系统里面也有破解开机密码的

网友:
装系统,取BISS,刷一下程序。

网友:
放电是不行的,用光盘破解吧

网友:
用U启删掉WINDOWS 的密码   如果是BIOS密码 那就得进行CMOS放电 或者刷BIOS

网友:
很多系统盘里面都带有系统登录密码破解的程序,开机引导就能看见。。

网友:
电脑店的U启好用

网友:
只接弄光盘破解,一般在C盘,根据上面的提示,英文我是看不明白的,你看是哪个帐户设的,选择它破解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