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223 怎么拆?

楼主(2011-11-27):
各位兄弟, 有谁知道这款机器怎么拆吗?
先谢了!

网友:
底下的螺丝全取下了, 还是不好掰开, 不敢太大力。。。

网友:
显示器都拆不开,干个球啊啊!

网友:
不要撬 这个是边上有滑槽的 上或者下推

网友:
是不是做维修的嘛,脑残

网友:
四周包得很严, 没有前框, 上下都没有地方可以推动, 版主还有其它建议吗?

网友:
动手能力有限啊 这位仁兄,该加把劲哦

网友:
谢谢版主及楼上兄弟的建议, 另外一上来就喷的请仔细看清图再喷,本人虽然不是全职做显示器维修的,但修好过的液晶也有上百个, 还是第一次碰到过这种没有前面边框的显示器,不敢盲拆,盲喷显示不了你的高深!只能说明你的浅薄

网友:
从缝隙下手

网友:
手掌按住标签处,另一手四指抠边框向上抠.下边两角分离后螺丝刀放到标签处后壳与铁框间--暴力.
提示:千万不要用小螺丝刀橇上边框。

网友:
暴力拆发 找锯条沿结合缝剧开3厘米 最好是边角 然后开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