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en aps3005si电压不稳

楼主(2011-11-27):
我的atten aps3005si可调电源,空载时电压在设定伏数有1到2伏的跳变。接上本电流快达到2安时,就掉电。但还显示待机电压。有木有会修的啊?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点评):
2A掉电:把电流档打到最大试下。

网友:
先把4个电位器拆下来,泡洗板水里面,一个小时候拿出来装上就好了

网友:
得研究一下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是继电器吗。只有两个啊。

是面板上的4个旋转的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是继电器吗。只有两个啊。

泡了就可以正常使用3-5个月

网友:
把那50K的调压和限流电位器换新的,若还有故障一般是那几个金属封TO-3装三极管有问题

网友:
电位器(调节旋钮)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已经最大了

网友A:
我用酒精洗过50k那个,都用酒精洗吧,洗板水会不会腐蚀啊

xc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酒精洗过50k那个,都用酒精洗吧,洗板水会不会腐蚀啊

不会腐蚀的,那几个旋钮我洗过3次了,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腐蚀的,那几个旋钮我洗过3次了,还能用

谢谢,我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