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K971纯平显示器开机图像由大变小

楼主(2011-11-27):
通电开机,整个图像由大变小,在线测各点电压没有明显变化,5-6秒左右就不再变小,比满屏小一点。VR501可调整个图像大小,IC502/358起什么作用,怎么修?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
是上下 还是左右变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个图像由大变小,几秒钟后图像稳定,

查二次电源供电,这个电压在一定显示模式下是稳定的。

网友:
查下积分电容哦!

网友:
二次电源的反馈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