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怪问题,求解啊``````

楼主(2011-11-27):
一台HP V3000  是AMD的U,单桥,客户拿来是不显,加焊桥显了,重做了后,问题就来了,刚开始是好的,但是过一会就不显了,把电源在开机,不过U,以为是桥没做好,在做了一遍,问题还是和原来一样,把COMS电池把了,过一会在去开机,正常,能显,断电后开机又不过U了,COMS放电后开机还是不过U,要等一会板子凉了在去开机就正常,还可以进系统,用这正常,请教下师傅们,这是什么问题啊,现在搞得头大,修什么都没思路了

网友:
手头上有台七喜V3 类似这种情况,待有AMD的U换上试试·······

网友:
哦,拿我去换下U试试,现在先换个桥试试,这板修得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