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不触发 开关按键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1-11-27):
旭日150不触发 开关按键无待机电压,IO  2脚有3.3  直连开关的,开关下面的线有3.3,  我直接挑开IO 2脚  用镊子触发 ,还是不触发, IO换过了   我把IO的两脚挑开  开关线还有3.3   郁闷  触发一下冒小火花   不知道那里短路了

网友:
都不知道是什么呀

网友:
既然你认为IO跟开关直通,为什么挑开2 3脚,开关还会有电压呢,说明你判断有误不是吗

网友:
液晶裡有IO的?走錯地方了吧?

网友:
开关上面有3.3v说明待机电压正常了啊。应该修不触发啊

网友:
开关有3.3待机还没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