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寸2025代用程序

楼主(2011-11-27):
型号:P2250
现像:不定是黑屏,黑屏后电源灯常亮.关不了机...驱动板坏了
求助:2025代用程序,因为它是触摸开关,不是普通的按键天关,普通的22寸程序用了开关用不到...

网友:
就是这种触摸式开关

网友:
好像这个 刷不了,,,估计 只有换 原装板子

网友:
更换原装的板子比较好一点 啊    因为你换好了客户有的时候很垃圾的啊

网友(点评):
换原装的贵啊,我也是接同行的..淘宝买个原装的加运费要100左右.

网友:
2025不支持22的。你刷了又有什么用?

网友:
三星显示器有种板子能用,不过2025  N93都不行        那板子50一块  支持触摸按键

网友:
2025不支持22的 ?
那有没有NTA91B的程序呢?

网友(点评):
师兄,不行...按键对不上号..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2025支持22的效果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