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06A满屏彩色条纹

楼主(2011-11-27):
ACER AL1706A满屏彩色条纹,液晶维修:

网友:
经检测,发现屏电路的主芯片,有问题:是不是说明主芯片坏了。

网友:
有没有这个芯片..有的话 你换一下看看..这个屏的配件估计有点难找..

网友:
这么肯定就是屏坏了。搞个通用驱动板,通用高压条,换了试试看。说不定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点评):
通用驱动板、通用高压板都换过了的,不行;我怀疑是主芯片有问题,但不知道有没有替代的,淘宝上也没有搜到。。。

网友:
这个芯片很少坏吧,手头有没有其他的屏,换到这个板上点一下看看。修好了,到这里说下最后咋修好的哈。

网友:
我昨天也有个显示器有问题哦,
新蓝T7V要换驱动板,
可是找不到那里有这个,淘宝上没有,

网友:
把芯片拆下来再测一下阻值看看啊

网友:
跟我这个机器型号一样  故障也差不要多 我这个是开机黑屏 但是可以看见里面有竖条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

网友(点评):
还没有解决,等着楼下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