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CI945GC 重启或者重设CMOS不亮跑25玛

楼主(2011-11-27):
前几天接到1块盈通CI945GC2。1 主办,遇到1个怪现象,主办刚插上电源(不放CMOS电池)按F1能够正常点亮装系统。但是进系统后如果重新启动就点不亮了,跑25玛,如果要是进CMOS修改CMOS,并且保存重新启动也是点不亮跑25玛?刷BIOS没有用,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行家指点。

网友:
查声卡,网卡,com口芯片等。你可以先进bios里关了声卡再重启,关了还不行,再试网卡等。

网友:
应该亮机了。可能是外设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