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 关机时 正在关机 就不动了

楼主(2011-11-27):
前几天,一个客户装了一台电脑,之前 是显卡驱动不对 ,后来好了,,现在又出现 关机 关不了 一直提示 正在关机 ,有时候注销一下 ,能关了,现在 说 注销也关不了啦,,,,恢复下BIOS可以吗? 因为 还没有修....
显卡
电脑
反对楼主:
5.0
海参
反对楼主:
这种事情应该先从软件方面着手的啊。重装个系统测试下的,然后再考虑硬件方面的可能性

网友:
我以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重装系统后修复。

网友:
从装一般就OK了。不行多换几个版本。

网友:
重装一个系统看看

网友:
我笔记本也有这样的问题, 重装个系统就OK了

网友:
看看是什么年代的机子 再装什么样版本的系统 应该就OK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刷BIOS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 换系统就能好

网友:
一般装个系统就好

网友:
我现在也正遇到一个这样的,重装系统不行

网友:
刷bios 然后换 cpu 换板.

网友:
HP畅游人系列台式机,遇到过 N次这种情况,要么就是 关机后,风扇还在转!

网友:
系统的事·新做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c重装系统吧,明显是电源管理驱动出错。

网友:
先装个系统,多换几个版本的,然后再考虑硬件。

网友:
安全模式试一下

网友:
驱动没打好!

网友:
系统的问题 再装个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