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主板的怪问题

楼主(2011-11-27):
宏基主板的怪问题,今天我拿到客户送过来的一片板子,开如开机不正常,跑到C1就断电,重新开机又是一样,但是当开关大约10次,机子就能正常使用了,。请高手帮一下忙,开始我以为是桥的问题,我就上BGA加热了一下,开机一切正常,但是只要一冷下来就不行了,重复上面的故障,我都快晕了

网友(点评):
先换一下内存供电的电容,怕冷的毛病,大多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点评):
检修下内存部分 ,也许北桥虚焊..

网友:
主板上个图啊   这不好说

网友:
LZ有换过内存,CPU嘛

网友:
这个我都换了,电源也换了

网友:
我要明天才能拿到板子,昨天给客户了,

网友:
北桥拿下做下,加焊不是万能的,有事焊盘上的点氧化,加焊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不一定是北桥,如果是北桥不会断电的,要重做南桥.

网友:
内存检测下,包括管子和电容,特别是电容,直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