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版主解决下载问题

楼主(2011-11-27):
求版主解决下载问题、用迅雷下载下来的pdf怎么打不开。

网友:
怎么回事呢。是文件名不对还是怎么的?

网友:
应该可以啊

网友:
一般应该是电脑系统有漏洞把!之前电脑里PDF能打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下来文件很小

只有12.几kb

网友B:
要不你更新下迅雷,也可以尝试下别的下载工具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你更新下迅雷,也可以尝试下别的下载工具试试看!

用迅雷5下载不行、还能用什么下载工具呢

网友:
用下迅雷7试试!不行就更新下电脑系统吧!如还不行那只有重新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