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946F 主板,,代码很奇怪,

楼主(2011-11-27):
一块联想品牌机 L-I946F V1.1版本的板子,,触发开关,上电跑81,,,,查了下代码表,和键盘有关系,想到IO管键盘,是不是IO坏引起的,,,,,拆下IO换上,故障一样,,,,,这个代码很少,,,,,,,,谁遇见过类似的代码,,,谢谢
主板
联想
王宏钧
代碼怪異, 建議你先刷個BIOS....

网友:
人才啊,人家说开机跑49是PCMCIA卡,那你看到49就直接拆PCMCIA卡吗

网友:
人才多啊 人才 不是 说做出来就做出来的啊。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BIOS 问题

网友:
BIOS刷了的,没问题了啊

网友:
81 应该亮机了吧

网友:
我修过一个跑c1-81-39的主板,解决内存供电,和更换内存就可以了!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
同意楼主:
3.0
江琳
同意楼主:

网友:
修主板还用看诊断卡代码吗,看它跑几个代码过去不就知道了.

网友:
它上个代码是多少? 根据这个去看下个应该是什么就主要去检测!

网友:
恩,就是触发直接显示81代码,, 只显示81代码,说明代码都没显示过

网友:
品牌机问题很个性哟。BIOS 等待解决

网友:
我都说了,,BIOS刷了的哦

网友:
建议看下电流,故障卡有时也不是那么准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