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已经纠结三天了!!充电问题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11-27):
换了一块HP540的主板,不过内存  换内存后问题依旧。 联系上家 换了一块,新问题来了 电池不充电,就这样来回好几趟了,我彻底崩溃了, 就不充电的这块主板,  换了24703后问题还是一样,  看见有同仁说换EC问题能解决, 我在那看了半天  就没找到EC在哪里???、在哪里 EC具体的标示!!!

网友(点评):
一看楼主就不是做维修的,论坛里的兄弟们不应该告诉他,最讨厌什么都不懂的,听别人说还什么就换的,搞坏了再叫我们这些做维修的修!还给不上价!要珍重行业规则,别断送了自己后路

网友:
阵脚最多的芯片就是EC, 很好找。

网友:
芯片上面有标示的,一般开头字母是H8/.....,8S......,MC.....,KB.......你找一下,而且引比较多。

网友:
哥们啊 你真厉害  EC都不知道  唉

网友:
就是主板上的单片机,熟称I/O

网友:
恩 有道理 很好找的   看看久看出了了

网友:
板卡级的维修就不要去做芯片级的维修哟,不然问题会越弄越大,IO都不认识你怎么去修啊?

网友:
EC都找不到,,服了U,,,老主板,上面有很多片大的,就说可能找不到EC,,现在的新机,基本就那么几片大芯片了!

网友:
EC都找不到我劝你还是别乱修了,免得把问题搞大了

网友:
ec还是比较好找的  真找不到
看下电路图就知道了

网友:
看样子楼主不是专业做维修的 你还是找个高手吧

网友:
在硬盘接口那边  1070的就是,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有一个PC-E的插槽,下面就是

网友:
EC旁边一般有  8M    10M  32.768M其中的一个晶振的

网友:
ec很明显的。

网友:
脚最多的,且不是BGA封装的。

网友:
别自己乱整了  越修越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