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接口差色

楼主(2011-11-27):
一块老显卡 MX440  显示屏幕颜色很红 用其他显卡就OK 测量VGA第三空和PBC版无导通 该怎么处理?

网友(点评):
跑线才找到故障点,多下点功夫

网友:
肯定无导通啦,这是R、G、B三条线中的一条,中间通过耦合电容直接进了GPU。

网友(点评):
哪种显卡的R、G、B信号是通过耦合电容进GPU的?不会是你做的吧?

网友:
问题点没找出来,楼主继续努力吧

网友:
无导通是指测试第三空和显卡版上面的VGA针脚无导通  我是对着针脚测量的  一孔一脚都能导通

网友:
我一个9500GT 也是同样的问题。明天 搞下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