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更换上管,下管也跟着一起更换吗?

楼主(2011-11-27):
1、上管有一个坏了,拆下来量,穿了,我把全部上管都换了以后,下管也要都换了吗?
2、场管上标着三行,第一行841  第二行48,第三行63NG,查不到这个场管的信息,请问用什么来代换?

网友(点评):
你打一下值,未必全换

网友(点评):
哪个坏就换哪个,没必要全换

网友(点评):
一般的供电关都可以代换的。。这个还要问吗????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個人習慣, 我是全換的. 但是以相為單位. 不必所有上管全換, 如果其中一相上管有故障,同相下管最好一起換.

网友:
如果下管没坏就没有必要换

网友:
我一般为了稳定都换的

网友:
一般没坏的管,不用换,找不到相同型号代换时,可以找其它主板相同位置的管拆下换上。

网友:
那个坏就换哪个,没必要全换

网友:
嗯,知道了,那第二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