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啦 用手一摸南桥 就能亮机!

楼主(2011-11-27):
机器摔坏的    桥都焊过啦      可是  奇怪的是   用手一摸南桥就亮   一开始我以为是南桥虚了   丛植  还是一样  晕啦   手轻轻一碰南桥就亮    这倒是怎么回事啊?  高手们 帮我分析分析  谢谢啦

网友:
除了断线能有什么 拆了了南桥用放大镜慢慢看吧

网友A:
有可能地线大面积脱焊
接地点总量不足或者关键接地点脱落
遇干扰则触发

曾修过一台式板,手一靠近南桥就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地线大面积脱焊
接地点总量不足或者关键接地点脱落
遇干扰则触发

这个板子按触发后电流0,。63   就不过了    然后用手轻轻一摸南桥就亮了   奇怪啦

网友:
南桥换掉吧

网友:
关键是 之前它摔掉点啦     在拆下来 有得飞线啊    而却成功率不知道怎么样啊  所已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啊

网友:
看是不是有断线 或者是RTC的问题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晶振坏了啊  我以前修道一台晶振坏的  手一碰南桥附近就亮机  后来换了晶振好了

网友:
楼主重植过南桥的话,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估计应该是受干扰才开的机吧,换晶振和小的协振电容看看

网友:
我也是怀疑是晶振的问题,不单只是南桥的还有EC的晶振可以换换试试

网友:
这种摔过的建议换板吧,修好估计也会有其他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个南桥吧。重植没有效果的。

网友:
你那机子是不是有段线的了

网友:
对啊,很有可能是晶振坏了

网友:
摔过的机子就怕断 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