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笔记本灯管能否用15液晶显示器灯管代换

楼主(2011-11-27):
14.1笔记本灯管能否用15液晶显示器灯管代换?

网友:
点亮应该没问题,长度大了,你怎么装进去?

网友:
我知道亮没问题 关键 长不多 不知道能否放进去

网友(点评):
长了,你就放不进去,,

网友:
长度都不一样.你怎么搞..

网友:
楼主可以找个怀的屏拆一个灯管,不必硬把15寸的塞进去吧?

网友:
一样的长度吗?你怎么放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