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昂达A78GT/128M 主板没供电

楼主(2011-11-27):
内存供电正常,CPU和桥的供电没有,  给桥供电的两个上下场官和W83 IC我都换了还是不行

我测了W83 就1脚有5V,5脚有5V的电压其他脚都是0V,  而且1脚的BOOT电压也不对正常应该六七伏才对吧

找了半天也找不到那里出问题, 知道的帮忙分析分析

补充内容 (2011-12-3 12:23):
RE: 一块昂达A78GT/128M 主板没供电(终于搞定了)
搞了两天一直围绕着桥供电来修,怎么修桥电压就是出不来!后来我看了看桥的芯片组是AMD芯片的

想了想是不是CPU没电压造成桥电压也没出来呢!今天遇到了一个杰微A78G 正好和我手里的板做工基本一样,杰微
这个板只是BIOS坏了,电源IC也是RT8855的 ,我就下来 上到我这个坏的板,焊完 上CPU 内存,插上测试卡,测试卡一路跑码到底 点亮显示呢,  真的是CPU供电坏了 造成桥也没电压出来,想想我上次有块昂达A78G也是这个情况,应该也是RT8855坏了

网友(点评):
我现在怀疑你修会不会不是桥供电 而是总线供电 ,你分得清楚吗 。总线供电要cpu供电出来后才有的

网友:
先不要去管CPU供点部分,修好你说的给桥供电的就好了

网友:
我现在就是在修桥的供电,可找不到到底是那里坏了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按  换没有?

网友:
桥旁边,很好找的啊

网友:
RE: 一块昂达A78GT/128M 主板没供电(终于搞定了)

搞了两天一直围绕着桥供电来修,怎么修桥电压就是出不来!后来我看了看桥的芯片组是AMD芯片的

想了想是不是CPU没电压造成桥电压也没出来呢!今天遇到了一个杰微A78G 正好和我手里的板做工基本一样,杰微
这个板只是BIOS坏了,电源IC也是RT8855的 ,我就下来 上到我这个坏的板,焊完 上CPU 内存,插上测试卡,测试卡一路跑码到底 点亮显示呢,  真的是CPU供电坏了 造成桥也没电压出来,想想我上次有块昂达A78G也是这个情况,应该也是RT8855坏了

网友:
W83不是这个芯片的完整型号,你要看看第二行,换错了也不行的

网友:
完整型号是W83321G !

网友:
我也找不到总线供电测试点在哪  谁告诉我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