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上网本A1370怎么改装XP系统啊?!在线等!

楼主(2011-11-27):
苹果上网本A1370怎么改装XP系统?!客户之前装的是win7系统, 用360打漏洞蓝屏了修复不好。苹果的机器认U盘吗?具体怎么装系统xp或者win7都可以,请高手指教。在线等哦!

网友:
高手都哪里去了呢?!是要先安装苹果的专用系统才能改装的吧。A1370支持U盘启动吗 ?!
本人有苹果专用系统, 但没有USB光驱,想用U盘做不知道有人试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