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530过了LOGO灰屏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1-11-27):
LENOVO  G530过了LOGO灰屏不显示维修
N修机,上电观察电流跳变基本正常,用示波器观测不到检测屏幕的信号,重做显卡故障未变,回头观测内存波形,发现是内存没过,而且每次不一样,为了验证判断,飞线接诊断卡显示跑码状态,果然是不过内存,每次档不同的代码,测内存工作条件都正常,由于是人为修坏的机子,(碰到过上家维修热插拔内存导致北桥损坏的,做桥碰掉小电阻电容的)所以扩大了怀疑范围,代换北桥,结果现象一样,刷新BIOS,亮机。本来遇到档内存每次代码不一样时BIOS是首要怀疑对象,但对人为修坏机什么都可能发生,所以维修中走了很多弯路。
机器点亮后,以为大功告成,把机器交给上家,机子一天后又回来了,说做不进系统,过了LOGO之后灰屏,有点像显卡坏得故障,再认真反复测试,机子灰屏的真实状态是过了LOGO后就死机了,这时按死机的故障再修吧,再刷确定好的BIOS,(有时网上下载的BIOS文件有问题,曾遇到过几次),刷完故障一样,可排除BIOS问题。
能点亮,说明已经没有致命性故障了,否则点不亮。冷静思考之后,还是打算重头来,供电,时钟,示波器测试各总线,代换CPU,内存等常规手段自不必说了,没有发现明显问题,维修暂时停止。
休息过后再来,这次准备再从CPU供电查,用FLUKE289CMIN MAX功能连接CPU供电,记录观测故障出现时电压有无明显变化,终于有了重大发现,观测发现,亮机时CPU供电为:0.98VLOGO过后灰屏是电压降到0.78V,示波器上显示这时总线上的数据波形也停止动作,地址线上的寻址波形也迅速降低了速度,像是进入了深度休眠。
仔细检查了ISL6262休眠控制信号未见异常,查看了ISL6262工厂白皮书,没找到VID真值表,代换ISL6262无效。
直接在电路上试验调节电压.
由于VID值是CPU 自动调节的,代换CPU亦一样,决定从外围解决,经过试验,发现把VID4强制低电平后,电压维持在0.98V不变,能正常进入引导界面,机子能正常工作,连续的压力计算测试,3D测试均未出现异常,维修结束。
(改制很简单,把图中红色圈内的电阻PR310去掉就好)
总结:故障核心是CPU供电降了0.2V导致的故障,(此前的蓝屏故障也是这个引起的)维修方法纯属个人经验,本着深入简出的原则,不把故障复杂化,维修要效率,没有深入研究故障根源,客户等不及。修好为目的。
欢迎高手批评指导!

网友(2012-01-03):
真犀利!思路清晰
楼主有个问题请指教,你说cpu电压降低时用示波器具体测什么总线了?速度明显也降低?一般不是点亮了就没什么波型了吗?
如果没有VID表,随便改动vid脚有没有烧cpu的可能啊?

网友(2011-11-27):
我想问一下楼主,你“用FLUKE289C的MIN MAX功能连接CPU供电”,这是个 什么东东啊?怎么使用啊?我是新手,不懂,请指教,

网友(点评):
FLUKE289C 这个是数字万用表,min max就不知道是啥功能了。

网友(点评):
min是最低,max是最高,是不是记录最高和最低的电压?

网友:
是不是CPU座子虚了, 导致这个VID4不能低电平?  还有想问下楼主, 没找到VID真值表, 怎么知道拉低VID4就能全功率输出了?  一个一个试吗?

网友:
把VID4强制低电平 佩服  有机会试下

网友:
这样会不会导致真正该待机时不能节能了呢?病因是不是还没找到?

网友A:
补充说明:机器已修好给客户了,长时间测试机器各方面参数稳定可靠!
机器来源说明,因同行已把机子修的点不亮了,原由是有一联想G530蓝屏,无法正常进系统,到某店修理,被诊断为风扇堵死,长期散热不良导致,(风扇的确被灰尘堵死)需清灰处理。讲好价钱进行清灰操作,操作完毕,装机测试机子变黑屏,再也点不亮。客户不依不饶,要求复原故障,(顾客一直在当面),又判断为显卡损坏,说服客户出300元换显卡,终于说服客户同意换显卡,全新的显卡换完黑屏依旧!客户发飙,店家无言以对!于是机子辗转到了我收手里。
提醒广大维修同行:维修有风险,清灰需谨慎!

网友:
修好实在是难得。没有示波器就不好搞了

网友:
这个故障换我怎么也想不出来这样去修好

网友:
"维修有风险,清灰需谨慎!"关键是细心。

网友:
楼主太细心了。呵呵

网友:
高手啊!是我的话可能够折腾一阵子的了

网友:
学习了 这招确实是高啊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 佩服啊

网友:
可能还是掉了元件吧。

网友:
佩服楼主,今日刚碰到一台CPU电压偏低的机器,请教楼主了。

华硕Z99N,板号:A8N_dc,上U待机0.146,不上U0.044,原来三合一桥虚焊,不触发,加热桥后能触发,但内存无时钟。上焊台加焊BGA后能正常触发内存有时钟0.82v,但上U待机还是高,触发电流上0.6就无跳变了,CPU供电才0.76v。更换过CPU PWM IC无效果。

网友:
嚎给力啊,是电压问题引起的,我手上也有一台过logo后灰屏的

网友:
高手啊,有很多信号我还看不明白

网友(2012-01-02):
我手上也有台。。也 是这个问题。。还在查。。不知道和你的问题一样吗?

网友:
学习了,强制低电平还是有点风险哦

网友:
不过楼主是怎么试实验出来VID的,是一个一个实验的嘛?LOGO后蓝屏,黑屏的好多都是CPU供电功率不足引起的因为进系统后CPU功耗变大,但楼主这样电压降低的还是很少见!佩服!

网友:
确实有两下子啊!很给力的经验!

网友:
是不是CPU座虚焊,有VID线开机的情况。

网友:
不得不大声喊这贴子好给力啊,技术含量很高!楼主你是如何确定一定是vid4要拉低呢?难道对着其它的有相同的isl6262板子上一样的CPU测出来的?

网友:
你这个也太强了吧,这都能修出来。

网友B:
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DF一般里面会有对应的VID组合说明,你完全可以按照里面的说明强制调出你想要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DF一般里面会有对应的VID组合说明,你完全可以按照里面的说明强制调出你想要的电压。

这个我知道,但楼主说了查了白皮书,没有找到VID真值表! 所以才有此疑问,楼主事如何确定电压的!

网友:
显卡 或者 BIOS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是厉害呀      请问一下用FLUKE289C的MIN MAX功能连接CPU供电,记录观测故障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说明:机器已修好给客户了,长时间测试机器各方面参数稳定可靠!
机器来源说明,因同行已把机子修的点 ...

你好问下楼主,你检测卡的线是怎么飞的啊能说下吗,我游侠不明白谢了啊

网友:
一看楼主做事就细心仔细啊

网友:
很精华的东西,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