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GRT50ZCP掉电求组

楼主(2011-11-27):
P4的U 内显灯管一亮就掉电 外显是刚收到显示信号就掉电 各大电感均无短路 并且已经换过显卡版
显卡
掉电

网友:
这种掉电一般是给屏部分主供电的开关脚电压拉低所导致的,有电路对地有阻直的,也有EC坏的

网友:
看下屏供电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