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 v2 开机挡130E

楼主(2011-11-27):
V星G31m3 v2 开机挡130C,板子原来是南北桥供电只有0.4,后来发现是网卡口后面的八脚IC坏了引起的,吹下来后可以开机显示了,但是好不稳定,关机后重新开机就挡在130E那里了,跑过了内存,也试过跑到130E也可以显示的,发现每次清BIOS后都可以开机显示,但关机后再开就又再停在130E了,之前试过跑这个码是声卡的问题,现在我取掉了声卡,还是一样。。BIOS换了个芯片刷了个新程序,故障依旧。。
大侠帮助啊。。。

网友:
取掉的那个八脚IC是S12 PTF88N,是给和网卡接口一起的那组USB接口供电的IC、、

网友:
sg本人有个V星945GC也是一样的现象,还能正常使用,至今没有找到故障点呢,

网友:
敢问,和我这板子故障一样又怎么可以正常使用?我这个可是第二次开机就不显示了。

网友A:
V星G31M3 V2通病解决
只能怀疑bios 后来网上一载一个映泰的 G31CM201.BSS bios 刷进去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V星G31M3 V2通病解决
只能怀疑bios 后来网上一载一个映泰的 G31CM201.BSS bios 刷进去开机一切正常

多谢回复,能说清楚你刷了映泰解决的是什么故障??

网友:
这个好像是bios不能保存把,感觉想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BIOS算了

我把BIOS芯片和程序都换过了,涛声依旧。

网友C:
bios 不能保存,一般是南桥问题

网友D:
但这个不一样哦,是北桥的问题,不信你插独立显卡试试,用独立显卡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E:
我支持11楼的!我自己用个板,就是USB不能用,其他都可以,呵呵,没BGA,没办法,只能将究着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这个不一样哦,是北桥的问题,不信你插独立显卡试试,用独立显卡应该是正常的.

你好,我接了显卡还是一样,只要是卡在130E,就90%是不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支持11楼的!我自己用个板,就是USB不能用,其他都可以,呵呵,没BGA,没办法,只能将究着用了!

多谢回复,USB坏好判断,数据线直接到达南桥。

网友:
北桥做BGA吧,此板北桥易虚焊。我修过很多此板,就是会显示的板也不稳定。跑到0E说明已过内存,但不过显卡。

网友F:
把芯片补上次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 不能保存,一般是南桥问题

你好,南桥我今天换了,还是一样,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芯片补上次再试试。

之前坏的那个USB供电的八脚IC已经补上,声卡原来是在板上的,现在拆了下来,一样的情况。

网友:
  我觉得该检查CMOS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 不能保存,一般是南桥问题

换了南桥,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