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敏UR770A-CF 没有内存电压???

楼主(2011-11-27):
板子接到手后,发现复位灯长常。。就测了一下电压。。结果发现没有内存电压1.8V和北桥的1.2V电压。。
一般情况来说,是先有内存电压才有北桥的1.2V电压的。。。所以首先把内存电压修出来。。
把内存MOS管测了一下,发现控制脚才0.11V,所以输出电压也才0.11V。。找到是一个F72815控制的。。
我把F72815芯片换了两个还是一样不出电压出来。。。狂晕啊。。。会不会这个芯片坏这么多啊。
我在其他板测试过芯片是好的。。都可以出电压的。。。证明芯片是没有问题的。。。
打开PDF看一下先。。。。。。测得1脚BOOT  5脚 VCC 都有12V   正常。。。
7脚OCSET 1.2V。。。。3 脚VREF为0V。。。其他都是0.11V

网友A:
北桥和内存的供电都不正常,你怎么不先修北桥供电,反而先修内存供电呢?北桥没工作,内存能工作吗?

网友:
我是说电压,,又不是工作。。。,有电压不代表工作啊。。。。一般都是先有内存电压再有1.2V的。。。
不过我也把1.2V的F72815也换了。。。也是一样。。。。。

网友B:
两个场效应管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场效应管换了吗

没有啊。。。。。。。

网友:
先把VREF这个电压修出来,内存电压就出来了,跑下线路吧

网友:
搞不好是个电阻在纠结你,如果都正常,不妨换换思路先修下北桥

网友:
3脚基准电压输入弄出来  差不多  就亮了

网友C:
ocset脚连的元件,测一下,有没变质的,感觉上1.2V不是太高。3脚Vref焊盘的阻值打一下,看看低不低。Boot脚连的电容测一下短没短路。两只场管G极的焊盘打下阻值,场管换掉。

网友D:
基准电压跑下线路 ,看看是谁提供的,这个基准修好,板子就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有没有叫9214的芯片。有的话换这个就应该好了

这上不能与RT9214代换的。。。。。不一样的芯片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基准电压跑下线路 ,看看是谁提供的,这个基准修好,板子就亮机了..

线路跑了一下。。。。。经过一个电容和两个电阻。。。一个电阻中一边接基准,另一边接地。。
第二个电阻,一头接基,另一头没有跟出来。。。。。。。电阻都是好的。。因为拆下来量过。。
这个电压不是芯片自己发出的吗。。。怎么会是外部给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ocset脚连的元件,测一下,有没变质的,感觉上1.2V不是太高。3脚Vref焊盘的阻值打一下,看看低不低。Boot脚 ...

阻抗打了。。。没有发现异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线路跑了一下。。。。。经过一个电容和两个电阻。。。一个电阻中一边接基准,另一边接地。。
第二个电阻 ...

这个基准应该是外围电路提供的,也需是内存供电的开启信号

网友G:
你先修参考电压啊,没参考电压,怎么可能出内存电压呢?  芯片怎么可能工作呢?北桥那是内存以后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先修参考电压啊,没参考电压,怎么可能出内存电压呢?  芯片怎么可能工作呢?北桥那是内存以后的事了!

线跑也跟了。。跟不到啊。。不知道去那里去了。。后来客户吹得要死。。。说修不了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和内存的供电都不正常,你怎么不先修北桥供电,反而先修内存供电呢?北桥没工作,内存能工作吗?

一般先有内存才会有北桥电压的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