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箱功放如何连接电脑.?

楼主(2011-11-27):
学校食堂里有一对大功放,直接已经和音箱连接好了,
我想连接在功放上,仔细看了下功放上没有单孔的连接线、。?
请问 是不是 买 电脑输出一根的线转一红一白得线连接功放?

网友:
是的,电脑上面是普通的3.5接口,另一头是红白莲花线就可以了

网友:
对,买一根莲花头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一根莲花头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一根莲花头的线不一定行,可能还要一个转6.5的那种莲花头,就是话筒用的那种。

网友(点评):
大哥.电脑端出来的是3.5....买个双声道3.5转莲花就行了 = =

网友:
大功放都是带莲花接口的,现在一般的多媒体音响也是那个头子,一头3.5的,一头两莲花的。如果想得到更好的影响,可以用DAC,现在流行得很。

网友(点评):
千元一下级别的DAC还不如不用.......惨不忍睹啊....

网友:
买一根线,两个莲花头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
买根音频线试试吧

网友(2011-12-29):
嗯锕买那种红白转电脑3.5的就好了

网友:
呵呵  买了个一拖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