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 没有编号的贴片电阻该怎么替换

楼主(2011-11-27):
手里有块K9N NEO-V2的板子,接上电源后自动通电,2-3秒后断电,
检查 5VSB连接一个贴片电阻R1,到U17(MS-6G)的第13针脚,MS-6G的第23针脚连接R2后到PW+
测得R2连接U17的一端为3.3V,另一端为0.72V
R2没有标示,2460欧,
是不是R2坏le该怎么替换
求助

网友:
搜一下看有这板的图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