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A52E笔记本开机困难!

楼主(2011-11-27):
有一台明基A52E笔记本,开机非常困难,要把电池或电源适配器反复插拔N多次,偶尔能开机,开机后使用一切正常,但重起或关机又开不了机了。请高手们分析下会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检查一下EC,不行就把它换了

网友:
换一下南桥

网友A:
开不了机的时候是什么故障,描述清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不了机的时候是什么故障,描述清楚点

电源指示灯亮,风扇转,就是开机不自检,反复插拔电池或电源后又可以开机了,并且使用一切正常.

网友:
检查电源接口.加焊系统供电.CPU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