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涮那种BIOS

楼主(2011-11-27):
我用的是联想M2VLE-RH主板,因更换了4800+cpu,发现主板时钟经常错误,兼容性不好,于是我备份了原有的bios,文件为Gik8m110.rom,我不知当时怎样选的,涮入了Gpk8m120.rom,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蓝屏死机,提示bios有问题,我想涮入Gik8m120.rom,这和联想原装bios一样都是Gik8m类的,可是软件提示ID不正确,如是我又涮入了GPK8M122.ROM,不知稳定不,我想问一下,GPK,GIK ,GSK这三种bios有何区别,联想M2VLE-RH主板应该涮那种bios,下面图片里的那种,如果还有更新的bios,希望给个下载地址,或者发到这个邮箱947916793@qq.com 。先谢谢大家,希望给予帮助。

网友:
主板的时钟不关BIOS的事啊,  跟南桥有关,   换桥吧

网友A:
请教一下我应该涮那种BIOS?再就是我上面说的时钟有点含糊,没表达明白,是时间开机关机经常出现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我应该涮那种BIOS?再就是我上面说的时钟有点含糊,没表达明白,是时间开机关机经常出现错误。

时间是  RTC电路控制的,  你还说出现蓝屏    就是南桥问题  BIOS   不会蓝屏 扯不上关系

网友:
直接换南桥就行

网友:
都是高手呀!我还有点弄不清呢!

网友:
换南桥?   原理我都还不怎么懂, 看来道行不够深, LZ也该了解了解了,

网友:
都是高手呀!我还是一点弄不清呢!

网友:
南桥性能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学习 了  还不会刷BIOS呢

网友:
BIOS是自检的,应该与BIOS无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