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GKEN和PQ无法分区、MHDD清零后效果一样并且分区不变

楼主(2011-11-27):
如题、、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我认为是硬盘坏了。。但是应该有什么修复软件。。请教

网友:
多半是硬盘G 了,
如果是三星的那么确定是了~~

网友:
你说的对、三星都有这个毛病、、这个正巧也是三星80G、请问你有什么修复软件吗?

网友:
三星的盘好像没法修的

网友:
如果是三星的盘,就只读不写了,跑SF的话,肯定跑不过的。

网友:
三星的基本是磁头问题,其它盘的话一般就是固件区问题了,

网友A:
是写磁头出问题了,可以解决,但是这个要专业设备

网友(2011-12-31):
引用 网友A:
是写磁头出问题了,可以解决,但是这个要专业设备

  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
用坏盘分区软件FBDISK不能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