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是通病 联想 thinkpadr400

楼主(2011-11-27):
接了一台联想thinkpad r400机器,客户拿过来的原因是开机不显示。
电流上到1.06,不开机。用示波器打内存数据线排阻没有波形,判断不过CPU。
测各项电压均正常,各个单元供电电感都有波形,说明都正常工作。
然后就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拔掉BIOS电池自动开机,电流到1. 06然后断电自动重启,然后电流再上1.06再自动重启,到这次就开机了,出现了LENOVO的logo。也就是说拔掉BIOS电池之后,它会自动重启两次,到第三次开机的时候就会正常。本来想着这样也能给客户说的过去把。可是当进入系统之后再重启或者关机,就又不开机了。必须重复以上操作才能再次开机。并且关机之后电流0.9,风扇还在转,硬盘也在转。
H8,PM,TB这三个芯片都加焊过,还是同样故障。BIOS电池2.99V,属于正常压值。BGA过南桥、北桥还是涛声依旧。
在论坛发现好多人都遇到过同样的故障,但是没有一个说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求解中。
QQ908499904   这是我的QQ。哪位大哥说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天下文章一大抄。。。。。。。。??

网友(点评):
你这是抄回来的吧?还是抄本论坛里面的..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
换个flash芯片试试看

网友:
对啊,bios换个好的试试啊

网友:
你那CMOS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明显南桥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这个毛病的确是通病,但具体是哪里的问题,目前好象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不过,有一个解决方法,在CMOS中把显卡设置成集成显卡,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

网友:
没过显卡吧

网友:
SB有问题,有好多都没有解决到啊。

网友:
thinkpad的板子掉电两次才显示是正常的,你的问题应该在重启不显示上面。刷个BIOS先。

网友:
老大些我的问题还没解决呀。肯请哪位大侠出来支支招招吧,人家催我呀。两块一样的,我找了好些个BIOS都没管用呢。

网友:
掉电故障不好

网友:
昨天遇到一个T400的也是如此 解决方法 先刷BIOS 再改BIOS设置

网友:
bios和南桥  修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