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1-11-27):
  今天接到一块intel原装板,型号为D915GAV/D915PGN。。客户说点不亮,我开始测试电压,内存电压,上管D极与G极都5伏左右,S极既然有4.6伏,我直接把上下管全都换了,内存电压2.6伏正常了,南桥1.5、北桥1.2、总线1.2伏都出来,但CPU没电压,电源管理芯片是ADP3188与APD3418K组合,CPU工作条件1----6脚VID组合有高低电平,11脚EN有1.2,,,28脚VCC12都有,我把IC与驱动管理芯片都换了,结果还是一样,求维修思路。。。。。。

网友:
查  八脚 与十二脚看

网友:
IC每个脚都测测,场馆也一起换掉

网友:
CPU 座子也很容易虚焊噢

网友:
你查一下这个主板的开机时序,看看哪个电压先出来

网友:
电容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这芯片EN1.2V对吗?

网友:
CPU座虚焊了,加焊一下能解决

网友:
英特尔原装主板座子一般都没事的, 你最好还是看看管理芯片吧   大多都是管理芯片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