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否上CPU有Vcore就基本代表CPU供电部分正常了?

楼主(2011-11-27):
我有一块G43主板,不跑码,上假负载没Vcore电压,没时钟,但是VTT电压有1.2V,PG电压有1.2V,复位无电压。但是上U竟然有Vcore电压1.39V,测量时钟芯片有3.3V供电,测量PCI的B16脚有1.6V,感觉时钟正常吧。
不知道是否Vcore出来就表示CPU供电部分正常了?还是Vcore出来了并不表示正常,还需要其他的条件才可以真正让CPU工作?电源芯片是RT8802A。

网友(点评):
vcoer 出来就表明 cpu供电基本正常,b16 有1.6v 不一定时钟正常

网友:
我测量bios芯片(25Q80)的1脚CS是3.3V,开机没电压跳变,感觉CPU没工作,测量PCI #34脚5V。这种主板是否需要还需要条件才真正让U工作起来。U会温升。

网友(点评):
万用表是测不出CS的跳变的,你的主板复位正常了吗

网友(点评):
片选万能表测不出跳变,只有示波器才能测出。帧信号5v是因为上拉电阻。

网友:
有的主板就是你不上U没VCC CORE的,上了之后你在看看时钟波形对不对,看看CPU PG 和复位电压起来没有,如果都起来了,那就按加电不亮的来修,没起来先把时钟和复位先搞出来在说

网友(点评):
很多775 板子上假负载都不出vcoer的

网友:
其他部件有复位和时钟吗,在看是不是cpu 供电问题

网友:
vcoer 既然出来,就代表cpu供电正常
还要查 clk  pg  rst
pci  rst 正常不代表cpurst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