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电视机上的 R ,G ,B, H/V同步信号和显示器VGA上的R ,G ,B,H/V同步信号一样吗?

楼主(2011-11-27):
CRT电视机上的 R ,G ,B, H/V同步信号都是2伏左右,一一对应接到显示器VGA上,为何都是一样的模拟信号,显示器却显示:无信号输入。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H/V信号没搞对或者电平不够

网友:
电视的VGA输入都是固定分辨率的,显示器是支持多种分辨率.

网友:
因为TV的H/V是一条线传两个信号,再用一个"同步分离电路"分离开.
MONNTOR的H,V是两条单独的线.

网友:
一一对应的,那就是一样的,

网友:
非常感谢师傅们指点!CRT电视机上的 R ,G ,B, H/V同步信号都是2伏左右,一一对应接到显示器VGA上
的。有师傅试过可以吗?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我只知道电视机上的VGA是接电脑上的VGA的,不是输出VAG信号,没有见过你所说的是输出信号的,电视机中只有复合同步信号,没有单独的H/V信号输出

网友:
谁有宏基V193W 屏为LTM190M2-L31的MCU程序啊

网友:
你可以找个带VGA接口得电视机图纸,一看就明了了。

网友:
wchj5120 师傅,您能指点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