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M R60E 0190报错的解决

楼主(2011-11-27):
客户机IBM R60E,送修时不触发,拆机发现略有进水,烤板后无短路,但不触发。检测南桥晶震起震,3SW供电满足,但查3、5伏开启信号,没有,此信号由PMH4发出。更换PMH4,可以触发、显示,但是报0190错误——0190: Critical low-battery error(电池电量严重不足错误),后掉电。由于电池电量过低,计算机关闭。将交流电源适配器连接到计算机并给电池充电,也可用充足电的电池替换此电池。但此时并没有装电池,而是用可调电源直接供电,故不存在此种情况。怀疑可调电源电压不准,调高电压,故障依旧。

   换个思路,既然和电池有关,但又不是电池的原因,可否认为是充放电电路这一块的问题呢?据些思路往下推测,在图纸上找到充电管理芯片MAX8765E,测得1PIN DCIN和10PIN电压均为2V左右。据图纸标示应为20V,电压偏低。查线路应该为腐蚀断钱,飞线后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