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导电吗,基础问题但很关键,焊锡膏、助焊剂、酒精、酒精混合松香

楼主(2011-11-27):
我不小心把焊枪上面锡掉在主板反面的cpu位置上面,涂焊锡膏用焊枪去掉在上面的块锡,涂完我在想这焊锡膏导电吗,如果cpu在夏天热量高,再加什么有电压,或者焊锡膏在潮湿的天气吸水等等的情况,会不会导电,
于是想到了基础问题
焊锡膏、助焊剂、酒精、酒精混合松香这几种东西,在热量高,电压,潮湿的天气吸水等等的情况,会不会导电,这几类东西那几种涂在上面过一会就会完全挥发,不残留,还有环保对维修人员健康,毒性
另外有多种答案的,说是新型的不会导电,说老型号导电的,也有说新型也会导电的,这个一直没法说清楚,争议的问题,可是这些全是基础啊,朋友们,基础啊居然这么争议,基础不搞清,关键时刻真的导电的话,怎么挂的多不知道啊,基础啊这么争议
焊锡膏、助焊剂、酒精、酒精混合松香
环保对维修人员健康,这几种的特性

网友:
焊锡膏不导电的

网友:
朋友,有个贴子说是在crt显示器上面的高压还是那个位置我记不清了,涂了焊锡膏,在高压的情况下面,导电了,还有个贴子讲的是开关,也导电了,探索精神啊

网友A:
CRT高压嘴当然不能涂焊锡膏,那个地方需要的是密封,焊锡膏起不到密封作用,也不能说是它导电,只是密封不好高压泄漏而已

网友B:
很期待答案,我就知道纯酒精不导电吧,那些焊锡膏,松香什么的,短时间不导电,但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像松香是具有腐蚀性的,时间一长,就会腐蚀主板,当然程度很小,然后再落一些尘土什么的,长时间主板一潮,就会引起虚焊、导电之类的症状。这个应该没什么标准答案吧,我一般能少用就少用那些东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期待答案,我就知道纯酒精不导电吧,那些焊锡膏,松香什么的,短时间不导电,但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像松 ...

那酒精应该也有水份吧,这水份会不会腐蚀呢,还是自然干燥了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T高压嘴当然不能涂焊锡膏,那个地方需要的是密封,焊锡膏起不到密封作用,也不能说是它导电,只是密封不好 ...

可惜了,那位发高压贴的朋友,没有看到你这个答案,当时他的贴子还是想不明白,一头雾水
那另一个贴子,是普通开关,这个地方,还有我自己涂在主板反面的cpu那个位置的膏,cpu的温度和电压会不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酒精应该也有水份吧,这水份会不会腐蚀呢,还是自然干燥了就ok了

那些水分肯定是要吹干了,像那些用洗板水冲过桥、座的,你能刚冲过就去加电测试么。。。肯定是先吹干了。 可以吹干的肯定是先干掉了,对于那些无奈的有副作用的,不必太担心,要不做维修担心着担心那,就没人去修了。一般处理好些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D:
导电不导电,是与所加的电压有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些水分肯定是要吹干了,像那些用洗板水冲过桥、座的,你能刚冲过就去加电测试么。。。肯定是先吹干了。 ...

自然干掉行吗,或者用电风扇之类的冷风吹干,我认为用热风吹干不好,冷风安全,还有我只是想就此基础问题探索一下,探索严格一点没坏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导电不导电,是与所加的电压有关的,,

哦,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E:
修好电路板后,是要将修理过的电路板清洗干净的

网友F:
受教了····不说还真不知道·导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电路板后,是要将修理过的电路板清洗干净的

嗯,清洗用的洗板水有无残留呢,洗板水的原料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受教了····不说还真不知道·导电不··

嗯,这个关键时刻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期待答案,我就知道纯酒精不导电吧,那些焊锡膏,松香什么的,短时间不导电,但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像松 ...

虽然说没有标准答案,但你也不是回答了很多其中的答案
引用 网友B:
很期待答案,我就知道纯酒精不导电吧,那些焊锡膏,松香什么的,短时间不导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目前所知的助焊剂中,焊锡膏在低压状态下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在高电压环境下会引发问题。本人曾经在修朋 ...

嗯,这个问题果然是有多种答案,相信,我要把它挖出来,整理起来各种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种答案是因为有多种助焊用剂呀,同是助焊膏就有好有坏好多种呢,品质越好的越不容易导电!当然用助焊膏的 ...

嗯,还有多种环境,已经高温和高压等状态,自然答案也多种,另外好的品牌洗板水,我还想了解里面的原料

网友:
酒精洗了后会有一层白色的印迹

我一般用天拿水洗,少量,会干净一点

最好用洗板水洗

网友:
导不导电跟电压有关系的,曾经有多块主板,我换电容上了焊锡膏,一点也不清洗,从来没出问题,但修一台CRT显示器时,我上的多了,也没清洗,结果没装完整时试没事,上好后一试不行了,老板又拆下用酒精洗了下,装上后就可以亮了。所以,保险起见,有高压的地方最好洗净再试。。。。。

网友:
本身不导电吧?但是附着的灰尘多了,就不好说了。

网友:
一般是不会导电的,如果导电的话那谁还敢用它呢

网友:
CRT显示器高压碗上涂上导热硅脂是可以的

网友:
在这里学东西真快,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