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玩游戏有点花屏,换显卡依旧!

楼主(2011-11-27):
三星R467玩游戏有点花屏,换显卡依旧!如果不玩游戏,不管用多长时间都不花,都很正常,就是一玩游戏就花!显卡已换过!还有就是cpu后面是nec那种大电容,不知道会不会是它的问题!我想这个电容跟花屏应该没有多大关系吧!望高手指点!!
cpu
显卡
三星

网友:
自己先顶起!!

网友:
显存加焊过!故障一样!!

网友:
加焊不管事,就换显存呗,又不是每个都加焊显存就管事的

网友:
显存出了问题吧,换新的吧。

网友:
显存颗粒有不良的

网友:
也可能显存有问题,,

网友:
显存有问题

网友:
看来大家都说是显存的问题哟,你还是先换显存吧!

网友:
nec电容的事,干吧,我修过428的,换电容OK了

网友:
cpu供电不稳定和显卡供电不稳定都会有此情况

网友:
怀疑就要干,大电容很容易出问题的东西,又不是不容易换,当然换了再说

网友:
期待着楼主的好消息,毕竟我以前修过TCL-K50的机子吧,也是花屏,做了显卡不行,换了也不行。我到现在看到种机子都头痛呀,接都不敢接啦。不知道这种机子是否存在着什么鬼通痛没有。也没见人提过这款机子有痛病的。

网友:
换显存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供电不足啊

网友:
楼主把大电容换了故障绝对排除. 注意别焊反了 .拿表量下.和东芝的换法不一样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先易后难,先换电容试一下

网友:
先换大电容吧,就算现在不出问题,以后也一样要出问题的,这个大电容

网友:
nec电容换吧

网友:
估计是显存,换个试下吧

网友:
楼主电容换好没....期待啊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打下CPU 显卡供电 看纹波怎样

网友:
没有一样的电容换啊,网上也没有卖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般正常使用都没有问题,就是时间久了会花屏,显卡是重新植株的,有些郁闷呢!

网友:
显存颗粒的问题大一些,换颗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