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了很多驱动精灵也驱了就是不行

楼主(2011-11-27):
装的时候提示找不到声卡设备

网友:
有可能声卡坏掉了

网友:
声卡坏了.弄也是摆弄

网友:
硬件问题,你下软件搞不好的

网友:
用EVEREST来检测声卡型号,去驱动之家下载相关驱动,也可以去电脑生产厂商或者主板厂商的官网搜索下载驱动,最后不行就下载点万能驱动和使用驱动精灵,驱动人生之类的自动化安装驱动软件,最后实在不行。台式机买个便宜的独立声卡,20块左右,笔记本买独立的USB声卡,最便宜的十块左右。

网友:
那声卡可能是坏了,,,

网友:
应从先简单后复杂着手
看下是不是CMOS中将声卡设备给关闭了
再看下声卡芯片有没供电

网友:
声卡坏了啊,换个声卡吧。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啊。是笔记本先用个USB声卡试试,台式机换个PCI声卡试试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认到声卡没啊 没认到你在怎么装也没用啊.      认到了可以去型号主板的官方网站下载驱动

网友:
前几天遇到新机内置摄像头一直装不上驱动,拆机,原来是信号线与接地线反掉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是戴尔的笔记本吗?

网友:
都装不上的话,可能就是硬件坏了

网友:
硬件问题了,声卡都没认到,怎么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