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烧了,却不知道烧的这个是什么部件

楼主(2011-11-27):
加电自检的时候,到主板logo的画面时,这个部件冒烟了; 烧掉了;
之前就是开机自检30秒 主机自动断电。 有时候15秒,20秒,会自动断电;

请教各位达人,这个零件是电阻吗? 如果这个电阻坏掉了,是不是会造成开机后自动断电? 烧掉后能修复吗?

网友(点评):
内存槽边上的电容都鼓老高了,那个也要换了

网友:
这个是场效应管吧,是给内存供电的场管,你在其他报废板子随便找个这样的管子就可以代替了

我给你拆个P沟道下管,你试试能不能代替。

网友:
上一代内存是不?好像是给内存供电有MOS管。换一个大功率的上去。看会不会发烫了。

网友:
一般不坏,就怕换上新的还烧

网友:
是给内存供电的MOS场效应管,注意旁边的电容也鼓了

网友:
非专业您爱莫能助了!送给高手修吧,烧到这地步,控制芯片也远走高飞了

网友:
先把电容和场效应管都换了,再通电试一下。

网友:
跑一下线路,看都有哪些负载,是否坏了

网友:
好像板都烧焦了,不知道板层有没有被烧坏.请楼主仔细查看

网友:
哎!电阻??你找人给你看看吧!小心别烫着

网友:
貌似旁边电容也怀孕了

网友:
最好是把这个MOS管换掉,最好连同控制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控制内存电压的场管,还有主板上的电容都大着肚子啦。

网友:
连个场管都不认得,你学过维修吗?最起码要认识一下基本的元件吧!

网友:
送去懂行的修去吧!

网友:
把鼓的电容都换掉,再找个60N03或90N03的管子换个试下,应该可以了。。。。。

网友:
场管烧成这样,有短路的地方了吧。

网友:
看样子不止它坏了,查查管理芯片吧

网友:
大家都太专业了,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二手电源和主板,现在已经修好了。只是坏掉的主板还在,我不会修了。这个目前对我来说难度太大了;

网友:
有点严重

网友:
严重啊,烧成这样 线路有短路吗?

网友:
确实烧的很严重,在料板上拆一个补上就可以了

网友:
混分党来过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6401-1-1.html

网友:
N沟道MOS管,在主板找一个外形相同,3脚到2脚二极体值400-600 的换上。测一下边上的电容,有问题一并换下。

网友:
连电阻都分不出,的确很有难度

网友:
一般是有短路的地方 好好查一下 别等换上了再烧 把那个鼓包的电容也换掉

网友A:
有意义,有收获,谢谢提供
候航网2个人的签证(商务+旅游)
houhang.com

网友:
这是MOS管吧

网友:
mos管,从料板上拆个换上就ok了

网友:
内存供电的场管,你这个要拆下测下控制芯片,可能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