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弱弱的问一句

楼主(2011-11-27):
跑线是指机器通电用万能表挨个量电压么?

网友:
不是,是在断电的情况下跑线路。知道电压大概的连接点和去处!

网友:
不是的,你所说的这种跑线,是在机器工作的情况下找的。还有就是机器未通电,然后用二极管档测量电压,还有一种是用肉眼直接顺着电路找。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是楼主所指的跑线

网友:
就是找到线路的走向,,,

网友:
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