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66 的ENLL脚电压为3.2V,PVCC都正常。但是CPU没供电

楼主(2011-11-27):
ISL6566 的ENLL脚电压为3.2V,PVCC都正常。但是CPU没供电,芯片刚换过。和正常的主板比较,好板的ENLL脚电压为0.66V,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该往哪里下手?

网友(点评):
3点几应该正常的。。你换一下en脚的那两个电阻试试,不行就是vid问题了,,,,1座子问题。。2cpu问题。3断线什么的。。。。

网友(点评):
楼主,主板修好了没??给点反应啊

网友:
en角有点低吧

网友:
这种情况好像你上假负载会有电压,你查一下VID组合对不对?如果组合没问题。就非常可能是上真U 的时候北桥(I/O)将VID组合拉低了。

网友:
直干北桥。。。但首先看一下桥的供电。。。。内存供电。。。我之前也修到过。。。U的IC也是6566

网友:
我遇见的也是这个问题  正在修理中

网友:
先查全板供电

网友:
VID 1.9左右呀

网友:
楼主,可否详细解说下什么事VID?

网友:
难道VID就是说CPU的电压?

网友(点评):
vid 和vcoer是两码事

网友:
你测一下VID的几组电压组合,有没有高低电平组合,如果有说明VID正常,再测一下MOS管的控制电压有没有出来,再测一下PWM信号输出波型是否正常,再测一下PGOOD是否正常,然后老能判断芯片的好坏,如果你不想测干脆就直接把芯片给换了

网友:
你的VID识别电压有没有测过,必须是高低电平组合才管用的,还有你测一下PGOOD的电压正常不,PWM信号输出有没有波形等等

网友(点评):
vcoer都没有出来测pwrgd 有什么鸟用?

网友:
VID:VOLTAGE IDENTIFY.电压识别信号,高电压为状态1,低电压为状态0。由5-8根VID信号组成,一头连CPU,一头连电压芯片,开机后,电压芯片检测CPU内部的各根VID信号的高低状态,就可判断出CPU是什么型号的,应该输出多少伏的电压。

网友A:
我的6566非常烫手,下管G极有10V电压,这正常么?

网友B:
那个PG电压有没有啊?VID正常吗?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也许是桥短路把电压拉低

网友(点评):
vcoer都没有测量pg干什么?

网友:
PG应该是供电正常后,6566才发出的吧

网友:
EN 信号才是开启信号吧

网友:
EN不对就跟着EN跑线啊。。看看EN是哪出来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没修好,放生了,活比较多等闲了。再拿出来看看。

网友:
今天拿出来有看看,重新换ISL566 结果有CPU 供电了,但是只有1.15V   正常的板子1.37V,  诊断卡不跑马,有开始郁闷了。

网友:
AMD的板子,刷BIOS或加焊桥

网友:
看看旁边的小电容、电阻有没有坏的!!!搞定了说下!!等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PG电压有没有啊?VID正常吗?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也许是桥短路把电压拉低

呵呵。对对,是我的失误,啊

网友:
今天再次研究发现CPU供电为0.9了,测VID组合:VID0  低 VID1  高 VID2  低
VID3  高 VID4  高  该组合结果就应该输出0.9的vcore。然而AMD的CPU 工作需要1.37 的电压呀,哪里的问题,该往哪里下手了。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6566非常烫手,下管G极有10V电压,这正常么?

不正常   芯片啊挂了